403a挂载spiflash RT-Thread

楼主(2021-12-27):
at32f403avgt7 为方便使用RT-Thread的qboot,没有使用板子的spim,在spi1出外接了一个spiflash,但使用sfud默认的spi speed50MHZ,会读不到JEDEC ID导致挂载flash失败。经过尝试后发现需要设置在30MHZ一下才可以,想问一下,这是什么原因?现在这个速度太慢了

@ArterySW :好的,谢谢啦
@a13080 :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,我估计波形已经很糟糕了,毕竟用的杜邦线跑50MHz.
@ArterySW :那使用50M会报挂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?
@a13080 :如果用杜邦线飞线的话,30MHz已经很快了。如果对速度还有要求,建议直接做板子,把布线尽量设计短一点。
@ArterySW :我直接用杜邦线将开发板spi1对应引脚和外挂flash的引脚连起来的
你是飞的线到外挂flash吗?

网友A:
优化你的硬件布线,让其能支持50M。

我现在用的就是官方的开发板

网友B:
飞线时线路上阻抗导致信号延迟,因此数据传输容易出现错位现象
Daatsheet上标注的SPI最大通讯速度是在相对理想的条件下(板上合理走线,温度电压条件良好)进行测试的

网友C:
硬件问题,你走的是SPI总线还是qspi 总线,让你们硬件优化走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