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硬件] 在mm32f3270上为MicroPython启用Signal模块

楼主(2021-12-27):
Introduction
原本以为放开在machine的类清单中对Signal类型的定义就能通,虽然能够通过编译,但在实测中并不能操作引脚。

测试MM32F3277中的MicroPython的Signal功能

想想也是,还没搞清楚Signal同Pin的绑定关系,只是心存侥幸就启动测试。实在对不住卓老师还高兴了一晚上。

Signal不像别的组件有很显而易见的代码组织结构。所以还是要从内核开始看代码。

现在追一下代码,看看Signal的实现机制是怎样的。

楼主:
Tracing

extmod\machine_signal.c

通过不成熟的实验,发现Pin对象还是能够传入到Signal对象的,现在没有绑定到硬件上而已。

on和off函数是通过mp_virtual_pin_write()函数实现的:

STATIC mp_obj_t signal_on(mp_obj_t self_in) {

    mp_virtual_pin_write(self_in, 1);

    return mp_const_none;

}

STATIC MP_DEFINE_CONST_FUN_OBJ_1(signal_on_obj, signal_on);

STATIC mp_obj_t signal_off(mp_obj_t self_in) {

    mp_virtual_pin_write(self_in, 0);

    return mp_const_none;

}

STATIC MP_DEFINE_CONST_FUN_OBJ_1(signal_off_obj, signal_off);

mp_virtual_pin_write() 函数的实现在 extmod/virpin.c 文件

void mp_virtual_pin_write(mp_obj_t pin, int value) {
    mp_obj_base_t *s = (mp_obj_base_t *)MP_OBJ_TO_PTR(pin);
    mp_pin_p_t *pin_p = (mp_pin_p_t *)s->type->protocol;
    pin_p->ioctl(pin, MP_PIN_WRITE, value, NULL);
}

这里调用了mp_pin_p_t中的ioctl函数,它是在virpin.h中声明的,这是哪里定义的呢?

在代码仓库里搜索“mp_pin_p_t”,发现esp系的port中,machine_pin.c中有相关的引用。

STATIC mp_uint_t pin_ioctl(mp_obj_t self_in, mp_uint_t request, uintptr_t arg, int *errcode) {

    (void)errcode;

    machine_pin_obj_t *self = self_in;

    switch (request) {

        case MP_PIN_READ: {

            return gpio_get_level(self->id);

        }

        case MP_PIN_WRITE: {

            gpio_set_level(self->id, arg);

            return 0;

        }

    }

    return -1;

}

STATIC MP_DEFINE_CONST_DICT(machine_pin_locals_dict, machine_pin_locals_dict_table);

STATIC const mp_pin_p_t pin_pin_p = {

    .ioctl = pin_ioctl,

};

const mp_obj_type_t machine_pin_type = {

    { &mp_type_type },

    .name = MP_QSTR_Pin,

    .print = machine_pin_print,

    .make_new = mp_pin_make_new,

    .call = machine_pin_call,

    .protocol = &pin_pin_p,

    .locals_dict = (mp_obj_t)&machine_pin_locals_dict,

};

特别注意,machine_pin_type中的一个字段:“ .protocol = &pin_pin_p,”

但是在mm32的machine_pin_type的实现中就没有这个字段。原来如此 !!!

这也解释了为啥代码能编通,但是执行不对,因为这个protocol的字段是有的,只是默认为空而已。编译不会有问题,运行时不报hardfault就谢天谢地了。

在mm32的machine_pin.c中添加并更新代码如下:

/* to support virpin. */
STATIC mp_uint_t pin_ioctl(mp_obj_t self_in, mp_uint_t request, uintptr_t arg, int *errcode) {
    (void)errcode;
    machine_pin_obj_t *self = self_in;

    switch (request)
    {
        case MP_PIN_READ: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return gpio_get_level(self->id);
          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(self->gpio_port, 1u << self->gpio_pin) ? 1u: 0u;
        }
        case MP_PIN_WRITE: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gpio_set_level(self->id, arg);
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self->gpio_port, 1u << self->gpio_pin, arg);
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-1;
}

STATIC const mp_pin_p_t pin_pin_p =
{
    .ioctl = pin_ioctl,
};

const mp_obj_type_t machine_pin_type =
{
    { &mp_type_type },
    .name        = MP_QSTR_Pin,
    .print       = machine_pin_obj_print, /* __repr__(), which would be called by print(<ClassName>). */
    .call        = machine_pin_obj_call,  /* __call__(), which can be called as <ClassName>(). */
    .make_new    = machine_pin_obj_make_new, /* create new class instance. */
    .protocol    = &pin_pin_p, /* to support virpin. */
    .locals_dict = (mp_obj_dict_t *)&machine_pin_locals_dict,
};

记得要在machine_pin.c中包含extmod/virpin.h

编译通过。

网友A:
灰常高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