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 语音播报

楼主(2021-12-27):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Audio.h"
#define SPI_CS   PCout(0)
#define SPI_SCK  PDout(3)
#define SPI_SDO  PDout(4)

static void SPI_Send_Data(uint8_t dat)
{
        uint8_t i = 0;
        SPI_CS    = 0;
        SPI_SCK   = 0;
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_SDO = (dat & 0x01) ? 1 : 0;
                SPI_SCK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);
                SPI_SCK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}

        SPI_CS = 1;
        delay_us(5);
}

static void SPI_WriteCMDData(uint8_t cmd, uint8_t dat)
{
        SPI_Send_Data(cmd);
        SPI_Send_Data(dat);
}

void Audio_Init(void)
{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C, ENABLE)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D, ENABLE)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| GPIO_Pin_4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SPI_WriteCMDData(0x01, 0);  //语言 0中文 1英文
        SPI_WriteCMDData(0x02,50);  //速度 1-100 10正常速度
        SPI_WriteCMDData(0x03,10);  //音调 0-20 10正常
        SPI_WriteCMDData(0x04 ,0);  //播放模式 默认0:播放前强制结束当前的播放 1:叠加播放

}

void Audio_Start( uint8_t *str)
{
        SPI_WriteCMDData(0x05, strlen(str));     //字符串长度
        SPI_Send_Data(0x06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文本

        while(*st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_Send_Data(*str++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这是SPI的模块设备吧,最好把用的什么硬件,接线方式说一下,这样就比较清晰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