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有什么方法,可以指示串口由数据收发么?

楼主(2021-12-27):
最好是直观的方式,比如LED的闪烁

是不是需要单独弄个IO出来,收发数据的时候,闪灯
或者其他什么办法

网友A:
应该可以直接在收发线上加指示灯的~~~
不过要注意方法

网友B:
很多转换模块上都有LED指示,参考一下

网友C:
so easy!直接用VCC接一个电阻(通常为1K)、再串联LED的+端,LED-接TTL串口信号的RX或TX,这样就可以点亮了。注意不能接在RS-232信号的RX、TX。因为TTL的RX和TX是3.3V或5.0V,而RS-232信号的RX、TX是±3V~±25V。这个平台能贴图片吗?能贴图片就方便了。

网友C:
当然还要看一下输出TX、RX的芯片的灌电流的允许的最大值。LED点亮时电流为3mA,一般芯片都可以达到。

网友D:
直接用TX和RX数据线点灯啊

网友E(2022-02-14):
完全可以啊,使用LED可以的

网友F:
这个串口收发可以用LED的方式进行指示,也可以用蜂鸣器

网友G:
这个没啥难度吧,LED是最基础的

网友H:
不需要单独搞个IO出来,直接上拉LED就行

网友I:
反正不能串在串口数据线上就行,并联就行

网友J:
网上一堆这么操作的,你可以去看看原理图

网友K:
属实,直观的话就是需要LED最好的了

网友L:
你可以找个开发板,去参考一下原理图看看

网友M:
可以加LED,注意一下就行

网友N:
因为发送/接收的时候是可以高低电平的,用LED指示非常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