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情况,选用常规的继电器会拉弧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1-12-27):
20kV,普通继电器不行

网友B:
普通继电器估计会冒烟

网友C:
不用切换,直接就拉弧了

网友D:
2W,有点高啊,知识盲区了

网友E:
触点电流只有20uA ,说实话泄漏电流都比这大,你更需要考虑对地耐压、触点对线圈的耐压,几乎所有常规继电器都不满足上面的耐压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