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f103 RCC->BDCR BDRST复位之后导致RTC不工作,有何办法解决?

楼主(2021-12-27):
我的应用是初始化先使用内部LSI,初始化1S之后RTC时钟源切换成LSE,发现如果不清零BDRST备份域软件复位标志,如下图红框内两行代码屏蔽,RTC中断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通过寄存器查看RTC时钟源还是LSI,如果清零BDRST软件复位备份域,下图两行代码打开,RTC不工作,无法进入秒中断,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?

网友A:
建议看看数据手册吧,手册应该有这块的解决方法

网友B:
我一般都是用外部时钟,所以暂时还没遇到过你这个问题

网友C:
你可以考虑用外部时钟芯片的方式试试

网友D:
对时钟方面,我是真不会详细操作,之前都是复用之前的代码

网友E:
屏蔽的这两句话是干啥用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