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F103C8T6的外设DMA共用通道冲突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12-27):
我是用I2C和串口都用到了DMA,结果通道冲突了,然后我就加了互斥锁,且在串口或I2C外设使用DMA时就把所有用到这个DMA通道的外设都关闭了DMA功能,然后单独打开当前外设的DMA功能来使用。我是硬件I2C + DMA + 中断这么用的。
现在的问题是能用,串口和I2C都能用,就是用着用着会卡死,开了看门狗的,而且是不同任务的调用,且获取互斥锁是阻塞式的。我不知道是中断出问题了,还是因为频繁的切换DMA配置出问题了,因为每次调用都要更改DMA配置(内存地址、数据量、外设内存地址)。

网友A:
选择其中一个串口用中断的方式操作吧。这样避免冲突。

网友B:
换一个端口

网友C:
查一下DMA通道和GPIO的对应关系,可以将其中一个重定向的

网友D:
没遇到过啊,最后楼主解决了么

网友E:
我觉得不会吧,把中断这块处理优化一下呢

网友F:
频繁切换DMA应该没啥问题吧

网友G:
I2C可以不用DMA,这样是不是就能好一些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