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F407VGT6刷了一次程序,再刷的时候不成功 帮我看看什么原因,谢谢大佬了

楼主(2021-12-27):
STM32F407VGT6刷了一次程序,再刷的时候不成功 帮我看看什么原因,谢谢大佬了

网友A:
用什么编译的代码,用的什么硬件。用Cube的话,有个锁定需要开一下,是一个配置项。

网友B:
你说的不成功指的是啥方面?下载不进去了

网友C:
你刷的什么程序,不成功是啥现象

网友D:
你的不成功指的是啥?是烧录不进去吗?程序是否复用SWD接口了啊

网友E:
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解锁,再看看

网友F:
你是不是程序占用PA13 PA14接口了啊?

网友G:
你这样,下载之前按住复位,下载之前松开复位,瞬间下载看看

网友H:
你应该是把SWD接口给锁了,使用jlink解锁一下就好了

网友I:
按理来说不应该啊,你别用仿真器给板子供电,单独供电试试哈

网友J:
我觉得是你的程序有问题,你用ISP方式烧录一个简单的例程,再用仿真器连接试试

网友K:
你可能把SWD接口复用了,导致程序刷不进去了,网上搜搜如何解锁,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