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屏幕有波纹是什么原因,怎么破

楼主(2021-12-27):
有没有遇到屏幕有波纹的情况,大佬们

网友A:
有可能电源有问题

之前遇到过电源电感焊错的,出现了水纹波

网友B:
这个波纹没遇到过,可能是你的时序有问题吧

网友C:
一般情况也遇不到波纹啊,你咋搞得?

网友D:
建议你去查查屏幕的时序,看看到底咋回事儿

网友E:
你说的波纹是啥样的,能来个视频不

网友F:
一般波纹就是换个屏,优化时序

网友G:
没遇到过波纹啊,都不知道是啥样的

网友H:
这种好像是时序问题导致的,你之前用过同样的屏幕么?

网友I:
屏显示不对劲一般都是时序的问题

网友J:
这个问题可真没遇到过,比较尴尬

网友K:
你把主频降低一点点呢?看看能不能好一些

网友L(2022-01-26):
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呢

网友M:
可能是电源,也可能是屏本身有问题,还可能是接线。
看看有没有共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