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为什么说:没有示波器,电子学个屁?

楼主(2021-12-27):
#申请原创# #每日话题# 没有示波器,电子学个屁
       电子行业工程师一般标配是四件套:万用表、示波器、函数发送器、电源。之所把万用表排在第一位,是因为它适用得最广泛得一款仪器,从学生时代接触得第一款测量仪器估计就是万用表了。然后电子学科往上学习的化,没有示波器是万万行不通的,所以把示波器排在第二位。“电子”与“信号”是分不开的,既然与“信号”打交道,那就至少得直到这个“信号”是什么,既然想知道这个“信号”是什么,那么至少得看到它,最直观的方式莫过于将信号作为图像显示出来被人眼看到,否则就如在黑暗中凭着触觉摸索,又有什么意义呢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用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示波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发生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源

没有合适的示波器,电子学个屁
   回想做传感器的时候,手头的示波器到时不少,可惜带宽只有100MHz,当时传感器的信号频率达到了200MHz,用100MHz的示波器看200MHz的信号,发现波形是一条直线,如下图所示,当时莫不感慨,要是有一台500MHz的示波器该多好啊!后来没有办法,只好用分频器转换成较低频率的信号,然后再使用100MHz的示波器进行观察,还好最后重点还是对数字信号进行分析,所以勉强解决了问题,如下图所示。
   还有维修收割机传感器的时候,在室外拿着一台大的示波器多不方便,还得一个DC-AC电源,要是在秋收水稻的时候,又是刮着寒风,操作大体积的示波器实属不方便。
   如果电子工程师要是有一台合适的示波器,那么就不用折腾了,节省的时间还能干好多事情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低带宽示波器测高频信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号处理框图

网友A:
示波器应该排在第一位

网友B:
直接解决问题的话,会有很多麻烦

网友C:
示波器一定要排在第一位的,其它的都好办的。

网友D:
示波器太重要了

网友E:
用过的产品来说是德的示波器是最好的

网友F:
没有示波器,电子学个屁;
没有万用表,电子学个鸟;
没有电烙铁,电子学个鳖;
没有二姨家,电子学个巴;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万用表是最重要的,方便,可解决大部分问题。

网友H:
有示波器,有老电工不会用

网友I(2022-01-26):
回想以前开发单片机,电脑+万用表,示波器是不可能的

网友I:
还有以前的维修师傅,
修收音机,只有万用表,
修电视机,只有万用表,
修天线放大器,只有万用表,
修啥都只有万用表。

网友J:
各位应该都是做技术的,对示波器的理解和需求各有不同,如此题目有辱斯文。

网友K:
100m示波器看200m信号也不会是一条直线的

网友L:
万用表是最基本的。其他的按需选用。

网友M:
我们小时候,别说示波器,有个万用表就够你得瑟了.
那时候没玩电路全凭经验,用手摸摸这个管子温不温烫不烫,摸了这里会有什么现象.玩多了,就有经验了.
当然,有示波器那时更好,所以我后来工作之后有经济条件了,果断买示波器.这东西太方便了.但还有很多人,手上有示波器,却不知道怎么用.

网友N:
示波器是真的重要

网友O:
当年万用表是借的,烙铁是铁管自己弄的,焊锡是报废板子上刮的,只有松香是崭新的(不崭新也不行呀),器件是别人不要的收音机等物件拆的,示波器犹如在梦中的公主,可望不可及的事情,但是好像也没学到屁

网友P:
我只能说呵呵。

网友Q(2022-03-29):
全部置办起来

网友R:
那当然了,示波器俗称工程师的“眼睛”,安泰仪器维修平台维修一些仪器时,就经常会用到示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