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【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】04.串口通讯控制场管电子开关

楼主(2021-12-27):
#申请原创#

    一个JQ8400语音模块,经测试静态电流比较大,约15~20mA,为了降低静态电流,我准备用AO3401场效应管来作电子开关为语音模块供电,在不播放语音时关闭模块的电源,需要时再开启电源。因为之前没有用过场管,所以准备用ATtiny1627核心板搭建测试线路来试验,线路图参照了核心板,负载用Led灯替代,线路如下:

    实验元件焊接在一块扩展卡上:

    然后通过扩展卡座与核心板连接:

    电子开关的控制通过RA7引脚,MCC的配置如下:

    在主循环的串口接收处理中添加接收字符判断和RA7引脚驱动的代码:

    编译烧录后,在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,按下数字1键,接通电子开关,此时扩展卡上的LED点亮,按下数字键0,扩展卡上的LED熄灭,实验顺利完成:

    下面是实验过程的视频动画:

网友A:
不用led的时候最好加个大阻值假负载电阻确保电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led的时候最好加个大阻值假负载电阻确保电位。

谢谢指点!下一步将完善电路。

网友B:
什么型号的场馆电子开关啊啊

网友C:
是单个的还是阵列啊

网友D:
第一次了解这个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型号的场馆电子开关啊啊

AO304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单个的还是阵列啊

单个实验

网友E:
是一种大功率的led吗

网友F:
串口怎么控制这个管子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一种大功率的led吗

仅仅是做电子开关的实验,使用的是普通LE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串口怎么控制这个管子呢

场管的栅极接单片机引脚,单片机收到串口的信息后,根据信息置对应引脚为高电平或低电平。

网友G(2022-06-02):
可以调制信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可以调制信号吗?

没有测试过

网友H:
这个是电平转换吗

网友I(2022-12-03):
串口控制电子开关?

网友G:
这个创意非常不错,功耗降低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串口控制电子开关?

是的,测试MOS管开关线路用。

网友J:
之前使用过其他的语音模块,受到电源干扰太严重了。

网友K:
JQ8400语音模块的供电怎么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