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5] 请问,AT32F芯片 用ULINK2找不到在SWD模式,找不到ID

楼主(2021-12-27):
是不是不能用 ULINK2调试,

网友A:
可以的,你device选择正确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你device选择正确没?

我同样的选择,STM32 GD的芯片都是可以下载,我换上AT32的芯片,就找不到芯片了,如果驱动没有装上的话  STM32 和GD也是没有办法下载的吧

网友B:
刚才我拿ULINK2连了一下415,是可以的。如下图

网友:
ulink可以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