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,为啥压敏容易坏

楼主(2021-12-27):
AD, tc
朋友的厂有个21V6A锂充电器方案,量产之后,客户端时不时会退货回来,拆机发现大多是压敏坏了。看了一下,压敏放在了NTC和保险丝之前,是不是这个原因?国内的应用,471的压敏应该是够了吧,是为啥坏了呢?这板子的走线器件布置不太好,但也应该不会导致压敏损坏呀。麻烦各位大神也帮忙分析一下。感谢!

网友A:
放NTC后面比较好

网友B:
现在资料禁止下载了,只好图片形式交流了,字小了点,点击可放大.少累哈.

非常感谢前辈的赐教,资料非常给力!

网友C:
压敏电阻是低速器件。不能直接暴露在电网。至少隔离个电感,并联个电容。躲在保险丝后面,高压时将保险丝熔断保护电源。

电网上尖峰脉冲2KV,470伏的压敏受不了。说明这家做电源的厂家 ±2KV群脉冲测试都没做。

收到,已经修改安装位置和更换高型号压敏电阻了。谢谢指教。

网友D:
首先放置位置肯定是在fuse之后,fuse是第一道保险,如果出现瞬态过压或过流能够直接切断后级并保护,其次ACDC输入前端保护工模和差模都要考虑,压敏的漏电流比较大,一般是与GDT串联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首先放置位置肯定是在fuse之后,fuse是第一道保险,如果出现瞬态过压或过流能够直接切断后级并保护,其次AC ...

已经解决问题了,按照各位坛友的意见修改的。

网友E:
位置是不合理,应该放在保险丝后面去烧保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