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场效应管混频,请教!

楼主(2021-12-27):
请教各位老师,有一个场效应管(2SK241)的混频电路,请教怎么分析?本人没有学过高频技术课程。
U2是本振信号;U1是接收的信号(从晶体管放大电路过来);Uo是输出,到低通滤波器,得到差频信号。
如图:

多谢!

网友A:
不太了解,2SK241像是JFET,可当作压控电阻,即通过U2改变Q106的DS之间的电阻值,
那么R121与Q106串联分压的放大倍数就会被U2改变。

网友B:
2SK241工作在非线性条件下。混频原理:f1、f2两个频率信号通过非线性器件会产生(f1+f2)、|f1-f2|以及相应谐波;再通过滤波器获取新的频率。新的频率为:k*(f1+f2)、k*|f1-f2|。其中,k = 1,2,3,......正整数。

网友C:
斩波混频器 JFET工作在开关状态 缺点是本震泄露非常大不太好滤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SK241工作在非线性条件下。混频原理:f1、f2两个频率信号通过非线性器件会产生(f1+f2)、|f1-f2|以及相应 ...

请教哪本教材有专门讲混频的,就像晶体管电路分析一样的,想深入学习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斩波混频器 JFET工作在开关状态 缺点是本震泄露非常大不太好滤除

本振泄露?第一次听到这个描述。请教那本书可以详细学习一下?

网友D:
文件太大,请自己搜索下载:高频电子线路 张啸文 第五版

网友E:
两个正弦波混频不是简单的相加。(而是要相乘)

一个正弦波可以用三角函数表示 f=Asin(ωt+ψ), 其中A是振幅,ω 是角频率(ω=2πf,f是频率),ψ是相位角。
(引申--, 三种调制方式,调幅,调频,调相)也就是对这3个参数进行修饰。
两个不同频率信号进行混频,这里将 A1sin(ω1t+ψ1),和A2sin(ω2t+ψ2)分别简化为 sin(a)和sin(b);
对sin(a), sin(b) 进行处理, 我们混频不是希望出现 sin(a)+sin(b) 或者 sin(a)-sin(b),(这个很容易,电阻网络叠加就行了)
而是希望出现 sin(a-b) 或 sin(a+b) 的分量 (频率相加减而不是幅度相加减)。比如一个5kHz,一个7kHz的信号混频, 我们希望得到 2kHz和/或12kHz的信号。
其中 sin(a-b)方式解调叫超外差, a是本振频率,b是接收频率,a-b是中频。
而 sin(b-a) 方式解调叫超内差(用得很少)。
我们都学过三角函数运算转换, 和差化积 积化和差。

要想得到类似 sin(a-b) 的成分,就必须有 sin(a)*sin(b) 的形式。
所以最简单的混频器就是乘法器,不管是模拟乘法器还是数字乘法器。当然,模拟电路里面要用模拟乘法器。sin(a)*sin(b)=-1/2[cos(a+b)-cos(a-b)]
cos(a+b) = sin(a+b+π/2) ,所以可以视为 sin(a+b), 同样 cos(a-b) 也可以视为 sin(a-b)。
保留需要的频率,过滤掉不想要的频率,我们就完成了混频。

当然,也可以不用乘法器,用其他非线性电路形式也可以。
比如,用FET  (J-FET,MOS-FET) 管的二次函数性质。

两个信号同时输入FET 管的门级,由于FET管电压传输特性二次曲线形式,所以输出就得到了平方的关系。
比如输入是 sin(a)+sin(b). 那么输出就变成了 (sin(a)+sin(b))^2,(^2表示指数).
然后展开这个式子 (sin(a)+sin(b))^2 = sin(a)^2 + 2sin(a)*sin(b)+sin(b)^2
这时候就出现了 sin(a)*sin(b) 形式的式子了。开始三角函数积化和差运算
sin(a)^2 + 2sin(a)*sin(b)+sin(b)^2 = 1/2sin(2a)+2(-1/2(cos(a+b)-cos(a-b)))+1/2sin(2b)
=1/2sin(2a)-cos(a+b)+cos(a-b)+1/2sin(2b)
这时候出现了4个频率分量, sin(2a) 和 sin(2b) 是二次谐波,可以用滤波器滤掉,
(引申 -- 人耳对二次谐波的容忍比三次谐波要好得多,所以 电子管和场效应管 的二次谐波 比BJT的三次谐波要更讨好人的耳朵)
cos(a+b)= sin(a+b+π/2) 所以等同于 sin(a+b); cos(a-b) 也等同于 sin(a-b)。前面的正负号也没啥关系。
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两个信号的混频。
当然,如果非线性不是纯的二次函数也不是太大的问题。
一般我们的非线性都可以表示为多项式的形式 y=ax^n+bx^n-1+cx^n-2......+lx^3+mx^2+nx+p.
这里面将x代换为 a+b,分解后 总能找到 a*b 的部分。然后将其他不需要的分量滤除即可。
当然,如果式子太复杂了,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贴近我们所需频率的谐波,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的,也要避免。

网友E:
1楼的图,也可以作为混频电路。
就像2楼所讲,可以将FET看作一个可变电阻Rx,当然电阻的阻值必然跟U2有关系。假设 Rx=kU2+b

然后输出Uo就等于两个电阻对U1分压。
Uo=U1*Rx/(R121+Rx).
将Rx=kU2+b带入 Uo=U1*(kU2+b)/(R121+kU2+b) = (kU1*U2+bU1)/(R121+kU2+b)
假如U1和U2分别是A1sin(ω1t+ψ1),和A2sin(ω2t+ψ2) 也就是简化为 sin(a)和sin(b);
这时,我们就得到了sin(a)*sin(b) 的形式,也就能得到  sin(a-b)  sin(a+b) 的分量了。
对于分母中的kU2,如果kU2远小于R121+b,我们就认为这个分母是不变的,可以忽略,(当然也会引入一些较小的谐波)。
如果分母中kU2相比R121+b不可忽略,那么运算起来就比较复杂。
当然,能得到sin(a)*sin(b) 是肯定的,只是引入的谐波分量会比较复杂。

网友E:
如果将1楼的图中的FET当成理想的压控电流源,则不能完成混频任务。

假设FET是压控电流源, Iq=kU2+b, 那么Uo=U1-R121*Iq。
将Iq=kU2+b 带入,Uo=U1-R121*(kU2+b)=U1-kR121U2-bR121。
这里只能得到 U1 + U2 的形式,无法完成混频任务。

所以混频是利用的器件的非线性成分来完成的。

所谓线性,就是可以用一次函数表示的关系,通式 y=kx+b;
而所谓非线性,就是不能用一次函数表示的关系,可用各种其他式子表达的比如 y=ax^2+bx+c, 或者 y=ax^3+bx^2+cx+d 等。或者 y=klnx,y=e^kx 等等。
也可以用多项式近似。
y=ax^n+bx^n-1+cx^n-2......+lx^3+mx^2+nx+p.
这里面,最高次n=2,就是2次多项式。最高次n=3,就是3次多项式。最高次是n,就是n次多项式。
n越大,式子就越复杂,所能表示的曲线形状(拐点)就越复杂,但是运算起来也就越麻烦。
所以能用低的就不用更高的。
或者换一种写法
y=a0+a1x+a2x^2+a3x^3+......+anx^n
一般我们曲线拟合的时候,往往高次项的系数都很小,所以到一定的程度,更高的高次项就忽略了。

我们所用的器件都不是理想的,所有器件的模型都是近似。
近似的程度是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越简单越好。
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线性模型。
我们的电容,电感,电阻,三极管小信号模型都是近似成线性的(实际不是,但是普通应用近似成线性的不影响结论).
MOS管最简单模型就是线性压控电流源,再复杂一点就是二次曲线关系。而二次曲线也不是真实的情况,只是比线性模型更接近真实。
真实的情况是用简化公式无法直接表达的,估计要几十次多项式表示才能做到误差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。

就连最简单的电阻,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也不是线性的。
理想情况下,电阻两端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成正比。但是实际上,电阻流过电流会发热,温度会变化,电阻有温度系数,阻值就会变化,
流过电流越大,电阻越热,电阻变化得就越多,因此就导致电流和两端电压不成线性关系。普通的电阻应用场景无所谓,上拉啊,限流啊什么的。
但是高精度采样电阻就有很大的关系了。
这时候就要考虑电阻的非线性问题,就要使用温度系数更低的电阻,同时加强散热,
还不行的话,就要使用电阻的非线性模型,加上温度修正系数了。

所以说,分析电路的时候,不能总是用理想模型去套电路,而是根据电路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模型进行分析。
1楼的那个电路,真实的器件是按照真实世界的状态工作,实际上是能正常工作的,而不会取决于你用什么模型分析。
你选用什么模型分析,只会影响你自己的判断结论而已。你选的模型对(误差不影响结论),你的结论就对,你选的模型不对,结论就不对。

当然,如果我们不管什么问题都选用最复杂的模型进行分析,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,但是运算量太大,太复杂,累死,为了偷懒,所以我们才在不影响结论的情况下使用更简化的模型。

比如说,数字电路,你用模拟电路的方式去分析,一样能得出正确的结论,但是简化模型,简化成 与或非,各种门,触发器等,秒出结果,你用模拟电路分析一个电路要好几天就太不划算了。

网友E:
人类作为一种生物,最擅长偷懒,(任何生物都会”偷懒“,也就是节省能量,不”偷懒“活不下去)。
自然界不会偷懒,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按照自然规律运行。
人类的智力水平有限,在认识自然规律,分析,演算,预测的时候,需要简化成一种自己能理解的简化模型。
比如我们说的地心说,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,但是我们日常还是一直在使用,比如我们总说太阳东升西降,太阳落山,半个月亮爬上来,
因为地心说基本能解释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,潮汐现象,日食月食,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足够了。
但是要解释火星大冲现象,就需要日心说了,然后解释行星的运行轨道就要牛顿运动定律了。
牛顿定律能解决苹果落地的问题,也能解决时间路程问题和力加速度等初级运动问题(初中高中考试要考)
但是牛顿定律解决不了水星轨道进动的问题,这就需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来解释了。
但是广义相对论这么牛,广义相对论是真理吗?就是自然规律的真实表述吗?
也不尽然,相对论只是比牛顿定律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真理。

那么我们用相对论来分析简单的走路速度里程时间问题可以吗?
当然可以,但是没必要,得出的结论和牛顿定律的区别在误差范围之内,而且还麻烦得要死,浪费脑细胞。
在能简化的时候尽量合理简化才好。

就好像圆周率,3.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.....
我们平时用的时候,都用3.14,甚至简化为3 ,因为够用就好。
但是做精细机械加工的时候,圆周率最少要取3.1416才行,否则做出来的零件装不到一起。
如果是计算航空器的轨道参数,那么圆周率要取最少十几位才行,否则就谬之毫厘,失之千里了。
那平时我们也用那么高精度的圆周率进行计算,肯定比3.14要更正确,但是真没必要。
假设我做一个半径1米汽油桶,计算需要裁多少料,用3.14计算,那么裁完的料就会差1.5mm,这个是不能接受的。
如果按照3.1416计算,裁出料会多7uM,这个7um,变形量都不止这么多,最多敲一下就进去了,再说了,裁切的缝隙误差都不止7um了。
所以不需要再用更高的精度运算了,但是用3.14还真的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两个正弦波混频不是简单的相加。(而是要相乘)

一个正弦波可以用三角函数表示 f=Asin(ωt+ψ), 其中A是振 ...

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楼的图,也可以作为混频电路。
就像2楼所讲,可以将FET看作一个可变电阻Rx,当然电阻的阻值必然跟U2有关系 ...

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将1楼的图中的FET当成理想的压控电流源,则不能完成混频任务。

假设FET是压控电流源, Iq=kU2+b, 那么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