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C7141——输入2.5-400V,工作2.5-6V,输出3A LED恒流驱动器

楼主:
概述
OC7141 是一种带 PWM 调光功能的线性降压LED 恒流驱动器,仅需外接一个电阻和一个 NMOS 管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LED 恒流驱动电路,调节该外接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出电流,输出电流可调范围为 10mA到3000mA。
OC7141 内置过热保护功能,可有效保护芯片及MOS 管,避免因过热而造成损坏。
OC7141 具有很低的静态电流,典型值为60uA。
OC7141 带 PWM 调光功能,可通过在DIM脚加 PWM 信号调节 LED 电流。
OC7141 采用 SOT-23-5 封装。

特点
电源电压:2.5V~6V
 低静态电流:60uA
 输出电流:10mA 到 3000mA。
 PWM 调光:最高频率 10KHz
 输出电流精度:优于±4%
 内置过热保护
 电源电压可扩展至 400V 以上。

应用
 线性 LED 照明驱动
 LED 手电筒、LED 台灯、LED 矿灯、 LED 指示灯等

欢迎来电咨询,林先生,15818963559(微信同号)

OC7141 PWM 调光的线性降压 LED 恒流驱动器.pdf

网友A(2024-04-25):
能请教一下,那个RCS一般用多在的吗?我试了用0.22欧的,但是VCS只有50MV,不是说那个VCS是固定100MV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