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
STM32G系列ECC校验错误,进入NMI中断

楼主(2021-12-28):
请教一下,目前我们有用STM32G0B1VE系列的芯片,由于应用需求,在机器开机时,会有大约2个page的flash操作。但是在做上下电测试时,经常会发现,在测试的过程中,会造成整台机器变成砖头,断电重启无法恢复。
经过一系列的排查,应该是由于在上下电的过程中,Flash数据更新的过程中,造成ECC未写入,造成最终读Flash时,ECC错误,造成了NMI中断。。
由于G系列比较新,我们只是搜到了一片CSDN上的老兄有遇到过相同的情况。
发这个帖子,一来感谢下这位仁兄。。二来还是想确认下,除了将Flash擦除,重写之外,是否还有其他解决的方式?
感谢感谢。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29083043/article/details/107891658

楼主:
另外,查看芯片手册,针对FLASH_ECCR的描述,似乎有误。。
在手册里,针对FLASH_ECCR->ADDR_ECC的描述,应该是该地址乘以8,应该就是Flash ECC错误的地方。但是ADDR_ECC只有14bit,乘以8也就17bit,总共为128KB。 但是我们用的G0B1VE是两个Bank, 每个Bank为256KB,所以,文档这里是否描述有误?个人觉得,手册是不是针对128KB/Bank的型号所做的?

网友A:
发生了ECC错误,触发NMI是芯片硬件机制决定了的。擦除重写Flash是正常操作。

至于那个寄存器里的ECC出错地址记录位宽,认同你的分析,感觉这个地方只是针对128K bank来描述的。

毕竟,G0系列里单个BANK有128KB的也有256KB的。

网友B:
为啥会造成ECC校验失败呢

网友C:
是不是你的操作2页flash的时间预留的时间比较短呢?加点儿时间试试

网友D:
听你的意思好像是预留擦除时间比较短导致呢

网友E:
这个你可以去请教一下ST的FAE,他们可能会有解决方法

网友F:
属实没遇到过ECC校验失败方面,我觉得你可以外置数据,把数据放在外部flash芯片里,这样是不是能好一些呢

网友G:
可以不放在芯片的flash里呀,外加一个存储芯片,开机读取就好啦

网友H:
G系列属实不好搞,资料不是很多

网友I:
好像只能重新擦除数据,校验都错了,只能重置了

网友J:
断电还操作flash干啥?是要记录数据?

网友K:
断电可以加个法拉电容,可以缓冲一下断电时间,把数据存完之后再断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