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大单片机低功耗产品检测电池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21-12-28):
    使用电池电压供电的产品需要检测电池电压。(1) 一种方法是:用ADC,但是功耗高,因为是低功耗产品,进入睡眠模式的; (2) 一种是用LVD,可以检测低于多少V的电压,不能检测2-3.6V之间的值。 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。

网友A:
1、如果你想持续检测电池电压的话,就用电阻分压的形式ADC电池电压值。串联两个电阻,2M和1M,那么电流也就1uA多一点而已。
2、LVD适合电池电压低到一定范围后,让系统通知你电池已经低到你设定的范围了。再用下去就不行的情况。LVD的阈值可以设为1.8V~3.3V中的一档

网友B:
超低功耗待机的时候不检测,定时唤醒检测就好了,唤醒间隔如果大于1S,检测完电源,然后再喂狗,再进Deep Sleep,平均功耗其实很低,一般1~2uA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超低功耗待机的时候不检测,定时唤醒检测就好了,唤醒间隔如果大于1S,检测完电源,然后再喂狗,再进Deep S ...

是的,主频可以选择低一些,这样也有利于降低整体功耗。

唤醒后执行代码的时间很短,在接收的范围内加大唤醒间隔,对平均功耗降低很有帮助。唤醒后时钟频率还是看楼主需要选择吧 超低功耗时候系统时钟不运行。

网友D:
我想问下,为什么不能检测这个范围的电压
2-3.6V有什么不一样么

网友E:
LVD的阈值可以设为1.8V~3.3V中的一档,怎么就不能检测2.0v~3.3v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