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32位 MCU]
定时器的计数模式怎么用

楼主(2021-12-28):
需要采集一个100K以内的脉冲信号,请问计数模式的配置顺序是什么

网友A(2023-04-13):
得用捕捉模式吧?

网友B:
这个可以看看官方提供的定时器的demo,自己分析一下就好了

网友C:
这个还真没注意过,一般都是定时器的初始化顺序吧

网友D:
看看数据手册吧,基本有定时器的配置流程的

网友E:
一般都是初始化计数就行吧,然后你这个信号是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给MCU么?

网友F(2023-05-21):
定时器中断配置就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