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L4 I2C主从通信,第一次通信成功,第二次只检测一次中...

楼主(2021-12-28):
STM32L4 通过I2C方式组成主机——从机通信(主机从机都是stm32L431),主机给从机第一次发送消息能够成功,但是从机返回信息就会失败。
主机给从机第一次发送消息后,不让从机响应。主机第二次发送信息时失败,此时从机只能接收第二次发送信息的第一个中断,然后就卡死。
代码是有Cube MX生成,调用标准库函数。
主机发送及接收使用polling方式,从机接收使用中断触发,从机发送使用Polling方式。

网友A:
可能是通讯协议不正确导致

网友B:
拿逻辑分析仪看看有没有ASK

网友C:
1.进中断后、处理数据之前,先处理异常标志(我的工程设成异常不产生中断)
2.开销一个定时器,超时后重新处理收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