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usb自定义hid下位机只要上传2包数据,上位机就无法下传了

楼主(2021-12-28):
使用stm32f303rc,cubemx 6.4、keil都是最新版,报告描述是网上抄的,不确定对错,枚举都成功,此后,如果只做单向传输,目前看来,无论下位机上传还是上位机下传,多少次都没问题。
但只要下位机上传2次数据,不连续,分开传,哪怕每次数据只传一个字节,这时候,上位机下传数据立刻失败,下位机仍然能够上传数据。
各位同仁可有指点方向的吗?
谢谢!

网友A:
没有遇到过,我觉得你可以仿真跟一下

网友B:
这是啥毛病呢?上位机死掉了?是不是没进到中断里呢

网友C:
不知道这个问题,一般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

网友D:
你看看是否中断未响应呢?把优先级调高一些试试

网友E:
你用USB的抓包工具看看,数据下发下来没

网友F:
这个你得把程序贴出来,才能说方向,不然容易误导你的

网友G:
这个你参考一下原子的USB例程试试呗,看看那块不一样

网友H:
USB属实有些复杂,里面的协议很多,需要重视的地方也很多

网友I:
我觉得可以看看中断优先级之类的,你可以这样,把其他业务都关闭,就只用USB试试呢

网友J:
USB都是整包发送的,比如1个字节,其他都是插的数据0;这块你要注意一些

网友K:
楼主用的是虚拟串口吗?这个主要看虚拟串口后的操作,看一下VCP_DataRx这个函数中是如何操作的。仿真接收数据是否可以正常进入这个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