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cubemx usb读卡和fatfs兼容问题

楼主(2021-12-28):
芯片使用STM32F411,使能SDIO,四线接SD卡
使用stm32cubemx直接生成USB device,大容量储存设备,可以在电脑上看到U盘,使用stm32cubemx直接生成FATFS文件系统,勾选SD卡选项,可以直接对SD卡进行文件读写操作
问题是:
1,在USB工程上直接勾选FATFS的SD卡选项后,USB不能读卡(即使在这个工程中注释掉FATFS的使能也是一样)
1,在FATFS工程上直接勾选USBdevice+MSC后,USB不能读卡(即使在这个工程中注释掉FATFS的使能也是一样),但FATFS读写SD卡正常
请问下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

网友A:
没遇到这个问题,你可以查查代码看看

网友B:
看看,还没做过这方面

网友C:
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你写应用层的事儿,cubemx只是配置IO功能可用而已

网友D:
你可以咨询一下ST的FAE,问问怎么处理比较好

网友E:
不知道咋搞,之前也没用过ST的fatfs功能

网友F:
你可能重新生成一下代码比较好,cubemx好像会优化你写代码

网友G:
这个问题没遇到过,我觉得还是配置问题

网友H:
你看看数据手册,或者看看网上的例程看看怎么搞比较好

网友I:
F411是不是有关于fatfs的例程啊,你可以对照着看看

网友J:
是不是本身就不能USB读卡呢?不是很懂

网友K:
直接咨询一下FAE吧,或者把你的代码贴出来,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