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USB电缆的B端和USB电缆的A端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21-12-28):
USB电缆的B端和USB电缆的A端有什么区别。

我的理解是下图的两个都算是B端,那A端指的是什么样式的呢?

网友A:
长的不一样

网友B:
这个说的是USB OTG,On The Go。OTG电缆 其中一端是 Mini 或者 Micro, 另外一端是母口或者也是 Mini 或者 Micro。
但是你有没有发现,Mini 和 Micro 接口,里面都是5条线的, 除了正常的USB 4 条线之外,还另外多了1条线,叫做 ID 线。
正常那个ID线是悬空的,就是我们普通的USB 电缆,
如果 那个 ID线 接地了,就触发了USB设备的OTG功能,被插的设备就会自动变成主机,这条电缆也就叫做OTG电缆。
当然,我们平时用的 普通的USB 转 Mini 的 电缆都是不带OTG功能的。因为USB只能主机和从机通讯,不支持多主机或者从机之间的通讯。
我们的电脑永远是主机模式,所以插在电脑上的设备永远是从机模式,用不到OTG线。
OTG只有在从机和从机之间通讯的时候才需要,因为两个从机之间不能互相通讯,所以需要一个从机切换成主机,才能跟另外的从机通讯。
比如说,我们的相机里面的照片想要传输到U盘上,在没有OTG的时候,只能通过电脑,但是有了OTG功能呢,就可以相机直接连U盘。
或者说,我们的手机和U盘之间,或者手机和手机之间,或者手机外界鼠标键盘,都可以直接传输数据,而不再需要电脑的参与。这也就是OTG的应用场景。

网友C:
好像没有啥区别哈,可能也就是接口不一样而已

网友D:
都是USB接口,我觉得没啥区别

网友E:
楼主你所说的A端和B端是啥呢?是否可以贴个图来看看

网友F:
我觉得没啥区别,就是一个数据线而已

网友G:
你可以网上看看,一般情况就是接口不用,功能相同

网友H:
是不是A就是type-a那种接口,B就是micro USB这种呢?

网友I:
没理解你所说的A端和B端是什么意思?

网友J:
可能有一端带有磁环滤波吧,A/B就是作为区分的;

网友K:
你可以去找你买的电缆线的商家问问,咨询一下

网友L:
应该没啥区别,你可能是多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