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32G45x] N32G45XVL-STB 开发板无法下载

楼主(2021-12-28):
如图

楼主:
开始下载程序:2021-12-28 17:07:44
D:\RT-ThreadStudio>cd /d D:\RT-ThreadStudio\repo\Extract\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\RealThread\PyOCD\0.1.3
D:\RT-ThreadStudio\repo\Extract\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\RealThread\PyOCD\0.1.3>pyocd.exe flash --target=N32G457VEL7 --erase=auto --frequency=1000000 D:\RT-ThreadStudio\workspace\101\Debug\rtthread.bin
0007329:CRITICAL:__main__:
Traceback (most recent call last):
  File "pyocd\probe\cmsis_dap_probe.py", line 147, in open
  File "pyocd\utility\concurrency.py", line 28, in _locking
  File "pyocd\probe\pydapaccess\dap_access_cmsis_dap.py", line 592, in open
  File "pyocd\probe\pydapaccess\cmsis_dap_core.py", line 138, in dap_info
pyocd.probe.pydapaccess.dap_access_api.DAPAccessIntf.DeviceError
The above exception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following exception:
Traceback (most recent call last):
  File "pyocd\__main__.py", line 362, in run
  File "pyocd\__main__.py", line 520, in do_flash
  File "pyocd\core\session.py", line 302, in __enter__
  File "pyocd\core\session.py", line 416, in open
  File "pyocd\probe\cmsis_dap_probe.py", line 167, in open
  File "<string>", line 3, in raise_from
pyocd.core.exceptions.ProbeError

执行完毕, 耗时:12330ms.

楼主:
KEIL 也找不到CMSIS DAP 设备

网友A:
是在keil工程里下载的吗?选择DAP那个,点开setting可以识别到芯片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KEIL 也找不到CMSIS DAP 设备

参考截图,keil要V5.21以上的,板子上电源和SWDIO、SWDCLK的跳帽要接上

CMSIS-DAP

CMSIS-DAP

楼主:
换了台电脑好了,可以认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在keil工程里下载的吗?选择DAP那个,点开setting可以识别到芯片吗?

换了个电脑可以了,谢谢

网友B:
这个东西确实坑挺多!

网友C(2022-02-13):
电脑系统的原因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