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什么是中断嵌套

楼主(2021-12-28):
是指中断系统正在执行一个中断服务时,有另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中断提出中断请求,这时会暂时终止当前正在执行的级别较低的中断源的服务程序,去处理级别更高的中断源,待处理完毕,再返回到被中断了的中断服务程序继续执行,这个过程就是中断嵌套。
其实就是更高一级的中断的“加塞”,处理器正在执行着中断,又接受了更急的另一件“急件”,转而处理更高一级的中断的行为!

网友A(2022-12-06):
中断嵌套很容易给自己弄迷糊了

网友B:
一般情况,真遇到中断嵌套还不如走操作系统了

网友C:
是的,中断一般会按照优先级来执行的

网友D:
现在很多程序都会用到中断嵌套的呀

网友E:
最好是先把优先级规划好,不然会容易出现翻车情况

网友F:
楼主讲的听清楚的,其实就是中断执行途中,又被高级中断打断了

网友G:
所以说,中断里尽量不要做处理,就做变量迭代就好了

网友H:
现在中断还是比较好用的,中断嵌套也不是什么问题了

网友I:
讲得好,就是中断加塞,哈哈

网友J:
中断嵌套一般是不是就中断里执行任务了,加很多程序才会这样呢?

网友K:
中断里面还有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