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jlink插着和不差结果不一样

楼主(2021-12-28):
1,插着jlink仿真,ADC数值波动大
2,拔掉jlink,adc从串口打印数据,波动就变小了

不知为什么,jlink会对板子有影响,就那么插着,把jlink的usb拔了也不行

网友A:
Jlink插着不会影响啥的,顶多会给电路板供电3.3V电源

网友B:
是不是你的电源不稳定导致的啊

网友C:
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电源不稳导致ADC波动很大

网友D:
这个ADC电路很复杂的,你需要好好设计哈

网友E:
听你的描述,好像是JLINK给电路板供电3.3V了吧

网友F:
你最好把jlink供电部分断开,看看是否ADC还会不稳定呢?

网友G:
我觉得是你的jlink供电给开发板,导致ADC的电源不稳定一些,采集的数据也就不稳定一些

网友H:
那就断开jlink呗,使用串口log调试多好啊

网友I:
我觉得不太可能,jlink不会干扰到ADC的呀

楼主:
jlink确实有3.3V

板子上电源加电容,会有改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