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SPI 读写Flash

楼主(2021-12-28):
使用 NUC970_NonOS_BSP 中读写SPI Flash  例程,操作SPI Flash(型:AT45DB041D),读失败,提示写成功。且读取Flash ID 是0xFFFF。

网友A:
这就不好说了,换个数据,这个不好说

网友B:
这个不好说

网友C:
怀疑写都没有成功

网友D:
这个flash网上很多例程,
确定写入成功了么?

网友E(2022-02-08):
楼主解决了么,
是什么问题呢,这个flash可以说是经典款了

网友F:
有可能是时序没对吧

网友G:
你用的是硬件SPI么?地址什么的都设置对了么?

网友H:
这个不好说,虽然说提示读写成功,但是也有可能没写成功的

网友I:
你可以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嘛,也许一下子就能看出啥问题了

网友J:
这个一般就是时序的事儿,可能是你没配置好吧

网友K:
这个我觉得还是你硬件的事儿吧,你好好查查

网友L:
你说的读取失败,然后还写成功,是不是你读操作有点儿问题呢?

网友M:
你这是例程,直接跑的,没做任何修改么?

网友N:
听你描述的意思是,读取有问题,应该主要注重读取的操作流程哈

网友O:
你看看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呢?

网友P:
还是基础配置的问题吧,大概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