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能否指定io上电状态

楼主(2021-12-28):
是否可以指定io的默认状态,
就是在程序开始之前,加电就给出一个IO输出(高或者低)

网友A:
不能,MCU有上电默认IO配置,上电后需要对IO进行初始化配置才得行。

网友B:
不可以的,这种是寄存器默认的

网友C:
你肯定不能做到的,这种芯片寄存器默认复位都是默认的

网友D:
你只能是复位IO,自己重新配置,不然不可能的

网友E:
你可以选择MCU,有的IO上电默认高电平有的是默认低,你选择你的需求MCU

网友F:
这个我觉得是不可以的,毕竟寄存器你也改不了

网友G:
好像是不可以指定IO默认状态,你得好好看手册

网友H:
你要IO高/低电平的话,只能是开机之后,IO初始化之后才行

网友I:
没有这种指定IO上电状态的,你可以加个非门,试试

网友J:
这种你只能从外部电路进行解决,芯片级别的肯定不行

网友K:
一般情况是不可以的,要是可以芯片就是定制化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