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【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】+ 芯片使用入门

楼主(2021-12-28):
1.实际应用场景使用资源较为有限,一般为GPIO控制和串口的通信功能。2.打开MPLAB X IDE开发工具,将ATtiny1627 Curiosity Nano评估板插入电脑的USB口,此时开发工具将自动识别出该款开发板:

3.新建项目,LED闪烁,配置USART,一键生成代码

测试结果,指示灯闪烁正常,串口通信正常

使用心得:由于使用原因,芯片更换推进缓慢,本次测试较为简单,仅对使用过的功能进行的测试。开发工具能够极大的增加工作效率,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友好的。用户使用时仅需要对应用层进行设计。

网友A:
这种pic的单片机现在使用还多吗,功耗和性能怎么样,和51单片机相比的话速度这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pic的单片机现在使用还多吗,功耗和性能怎么样,和51单片机相比的话速度这样? ...

之前因为ST芯片短缺,寻找替代芯片,测试这个作为备用。刚毕业的新手大概3-5天上手使用。使用软件配置省了很大的精力,部分应用代码也能直接COPY过来。我们使用场景问题,没有刻意的测试功耗的下限。以后可能会进行电磁兼容等测试。

网友B:
这样做比较节约资源哈

网友C:
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友好的

网友D:
51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啊

网友E:
趁机抢占国内市场啊

网友F:
其实也算是一个好的机遇

网友G:
这种芯片的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