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最近升级了软件,发现读到的id值不一致,会弹出警告了

楼主(2021-12-28):
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A:
这是啥警告啊?没遇到过呀

网友B:
某Link驱动升级了造成的么?

网友C:
你这是jlinkV几?找个对应的jlink软件版本就好了

网友D:
好像你得用最新版本的segger就好了

网友E:
你这个是啥错误,是用不了jlink么还是咋地

网友F:
感觉你的版本不是最新呢,你升级个最新版本呗

网友G:
把问题截图截全一些吧,我也不知道呀,没遇到过这事儿

网友H:
感觉是你的jlink好像不是正版呢,哈哈哈哈

网友I:
你可能是要换jlink固件版本了呢,不然软件好像不识别

网友J:
没遇到过,是你现在烧录不了程序么?

网友K:
换个jink的话是不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?或者换成之前的segger版本是否就能好呢

楼主:
jlink是TB上买的V11,使用上倒是没什么问题,就是会弹出告警窗口,以前都不会的。

还有,那个core id,以前也没留意, 一直在mdk下,看到认到芯片是0x1BA01477; 打开j-flash看到它检查的是0x3BA00477;

这个cord id到底是多少才是正常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