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设备间时间同步授时后的守时问题

楼主(2021-12-28):
请教一下大神们,多台设备通过无线授时后,怎么做到守时精度1ms以内?目前用DS3231跑了10个小时,相差有10ms!守时期间设备间无交互,也不再次授时。低功耗设备,不用GPS,不用原子钟的情况下,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?

网友A:
DS3231额定误差2ppm(年误差1分钟),我通过校准的话,能做到0.5ppm(年误差15秒),你10小时误差10ms,就是0.278ppm,要求太高了。
如果你确实要那么高的精度,必须使用比较好的温补晶振并且经过校准(一般20元~50元),可以做到一天误差0.1ppm。如果使用100元以上的恒温晶振并且用GPS驯服之后,误差可以优于0.01ppm,年误差0.3秒。

网友B:
要确保时钟精度,首先你得有一个精确可靠的原子钟,不如BDS或GPS授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S3231额定误差2ppm(年误差1分钟),我通过校准的话,能做到0.5ppm(年误差15秒),你10小时误差10ms,就 ...

DS3231自带频率校准,你说的温补晶振加在哪里?校准是指软件校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确保时钟精度,首先你得有一个精确可靠的原子钟,不如BDS或GPS授时。

原子钟这玩意用不起

网友C:
原子钟精度高但你不用就不好搞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S3231自带频率校准,你说的温补晶振加在哪里?校准是指软件校准吗?

DS3231内带温补晶振的啊,校准就是让其输出秒脉冲,外接精确的周期计(精度优于.1ppm),再调整其数字校准寄存器的值,直到秒脉冲精确。你仔细看一下DS3231原版的手册。

网友D:
要求太高,放弃吧,一个高精度的晶振不便宜

网友E:
低功耗设备用不起OCXO,TCXO精度又不满意,看来最省电的高精度解决方案只有带PPS输出的GPS模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S3231内带温补晶振的啊,校准就是让其输出秒脉冲,外接精确的周期计(精度优于.1ppm),再调整其数字校 ...

外部有这么高精度的周期计(具体型号?),我就不需要用DS3231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外部有这么高精度的周期计(具体型号?),我就不需要用DS3231了

功能不同啊,周期计是一个仪器,DS3231是一个RTC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能不同啊,周期计是一个仪器,DS3231是一个RTC芯片。

那也行不通,实在不行得换方案了,谢谢你

网友F:
缩短校时间隔也是一个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