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8位 MCU] 看门狗时钟分频问题

楼主(2021-12-28):
void WDT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_CWDT();          // 如果使能OPTR的分频,需要看门狗系统存在下的喂狗

//        PSA=1;                //bit3  =1   0x08 选择分频器给看门狗使用,否则给T0分频使用
//
//        PS2=0;
//        PS1=1;
//        PS0=0;                //bit0~bit2 1到128的倍分频设定

        OPTR=OPTR & 0xF0 | 0x08 | WDT_PRE_1DIV2;   // 相关为清零,是否使能给看门狗  使能下分频值 注:可综合系统直接配置最终目标值

        WDTPS=WDT_Prescaler_65536; //bit0~bit3 预分频
        SWDTEN=1;  // 软件开启关闭看门  1开启 0关闭,但配置位开启下,软件开关无效的长开启

        // 注:预分频器与分频[未配置时为1]构成看门狗系统的总分频
}

按照程序配置看门狗周期约4秒,但是测试只有2秒,第一个分频器2分频没启作用,不知道为什么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配置没问题,复用定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