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请教DC-DC稳压带负载输出电压下降

楼主:
我用一个DC-DC稳压芯片MP2565搭建35V转23V电路,用23V给一个11欧加热丝供电,空载时输出电压23V正常,带负载后输出电压降低严重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达不到2A输出电流呢。电感用的MS127功率电感

网友A(2021-12-29):
换个10R的电阻负载先试试,看能不能正常工作;
可能是加热丝冷态电阻太低,导致芯片保护了

网友B:
电热丝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很大,如果灯泡中的灯丝的工作电阻在几十欧姆到一千欧姆之间.但是如果用万用表测量它的电阻,发现只有几欧姆.1000W的电炉丝的常温下的电阻,得到的结果是1.7欧姆,而它工作时的电阻则是48.4欧姆.

网友C:
pin 1波形?

网友D:
负载太重 带不动啊
换芯片,至少要3A的  余量多放点

网友D:
肖特基换 510

网友D:
风华贴片功率电感 MS127-330MT 330 33uh 2.1A 大电流电感
不晓得你的电感是否是这颗,貌似也小了点

网友C(点评):
很有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风华贴片功率电感 MS127-330MT 330 33uh 2.1A 大电流电感
不晓得你的电感是否是这颗,貌似也小了点 ...

型号是MS127 焊的是22uH,网上买的,不知道是不是风华的。看了下还有CDRH127的电感,电流可以到3A,是不是换CDRH127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负载太重 带不动啊
换芯片,至少要3A的  余量多放点

把输出电压设置低些是不是能带动

网友D:
你应该先用稳压电源 接下负载看下
有条件示波器测下启动时的瞬间电流和工作电流
然后评估 设计的DCDC 是否带得动

网友E:
(1) R95上端用导线连接到负载发热丝的电源端(发热丝另一端接地GND)。不要就近连接到C61的上端。
(2)增加电感L11的体积,减小电感量。例如用CDRH1770-22uH电感(17*17*7 mm,22uH 密封电感)。
(3)增加D18功率。例如,用2~3个B260A二极管并联,替换原来一个B260A。
(4)适当调高电源空载电压,例如,电源空载输出电压调到24V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型号是MS127 焊的是22uH,网上买的,不知道是不是风华的。看了下还有CDRH127的电感,电流可以到3A,是不是 ...

你必须选一个大于3.5AH 的电感。

你得看器件手册。

网友F:
测试下输出电容两端的电压,看下是不是线损太大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型号是MS127 焊的是22uH,网上买的,不知道是不是风华的。看了下还有CDRH127的电感,电流可以到3A,是不是 ...

用你的电感MS127两只并联看是不是能解决

网友G:
你这能带动才怪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这能带动才怪了!

求指示

楼主:
和开关频率设置有关系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