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方案相关] 华大MCU的Timer有没有类似ST的onepulse模式

楼主(2021-12-28):
有个功能需要外部输入一个触发信号然后控制输出一个脉冲的功能,不知道华大MCU有没有类似的onepulse功能?

网友A:
Timer6好像有这个功能

网友B:
华大没用过,想搞清楚点就去问问华大代理吧

网友C(2022-02-09):
这是啥功能

网友D:
HC32L130/170系列的Timer有这个功能:TIMx_M23CR.oneshot应该就是你要的那个功能。

网友E:
应该有吧,这个我觉得可以查查手册

网友F:
不知道,这是啥功能啊?

网友G:
可以用个外部触发中断,然后再用一个IO做脉冲输出吧

网友H:
好像是能有吧,国产的MCU一般都是兼容ST的

网友I:
这个不太清楚,你可以问问华大的FA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