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研电赛技术支持] 解决gd32 串口uart 乱码

楼主(2021-12-28):
  1. $ git diff 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diff --git a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 b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index 38a25ff..8a470c5 100644--- a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+++ b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@@ -60,7 +60,7 @@ OF SUCH DAMAGE. #ifdef GD32F10X_CL #define HXTAL_VALUE    ((uint32_t)25000000) /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*/ #else-#define HXTAL_VALUE    ((uint32_t)8000000) /* !< from 4M to 16M 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*/+#define HXTAL_VALUE    ((uint32_t)12000000) /* !< from 4M to 16M 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*/ #endif /* HXTAL_VALUE */ #endif /* high speed crystal oscillator value */
外部改成12Mhz

楼主:
$ git diff 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
diff --git a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 b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
index 38a25ff..8a470c5 100644
--- a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
+++ b/CMSIS/GD/GD32F10x/Include/gd32f10x.h
@@ -60,7 +60,7 @@ OF SUCH DAMAGE.
#ifdef GD32F10X_CL
#define HXTAL_VALUE    ((uint32_t)25000000) /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*/
#else
-#define HXTAL_VALUE    ((uint32_t)8000000) /* !< from 4M to 16M 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*/
+#define HXTAL_VALUE    ((uint32_t)12000000) /* !< from 4M to 16M 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*/
#endif /* HXTAL_VALUE */
#endif /* high speed crystal oscillator value */

楼主:
大概意思是判断一个标识位,如果有那个标识位,则采用另一条公式来计算倍频。暂时猜测那个标识位是GD32专用。
但是这样解决不了我的问题,我们的MF系统采用的是寄存器设定波特率,根本就没有使用库函数。我就想理清思路搞清楚这里为什么要这样修改,然后我依葫芦画瓢同样操作寄存器。结果我失败了,这里的17跟上面的15同样莫名其妙,不过+17比下面原来的+2刚好多了15,看来有什么关系。

楼主:
就以0x20000000作为切入口,查看它在RCC->CFGR中的用途。

果然是GD32专用,0x20000000是第29位保留位。
小飞觉得这一位跟前面的15有关,那么我们尝试把前面分频使用的0x08000000改为0x20000000试试

楼主:
RCC->CFGR |= (uint32_t)(0x20000000 | RCC_CFGR_PLLSRC_HSE |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| RCC_CFGR_PLLMULL12);

楼主:
这个时候系统跑起来了,串口没有乱码,但是USB口不能使用,当然了,USB在108MHz不能用呀。
这样子算是解决了串口乱码这个问题。
但是有个非常奇怪的问题,Keil调试看到系统时钟是48MHz,通过寄存器换算也是,百思不得其解!
花哥提醒,Keil的RCC调试界面是为STM32准备的,看GD32的特殊频率可能不准。
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个29位,由于它的存在,导致RCC_GetClocksFreq函数计算108MHz分频时忽略了29位,从而得到48MHz,也就是8M/2*12,那个15不见了。
因此,GD32新手需要修改RCC_GetClocksFreq是为了让频率计算结果为108MHz,从而解决串口乱码问题。而我用0x0800000分频的时候,MCU实际工作在48MHz,然后在串口那里计算波特率的时候,我使用了108MHz。两者犯了不同的错误,导致了相同的结果,然后歪打正着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之前很多人让我等比例换算频率,108M是72M的1.5倍,然后在波特率那里也这样算。但是我不服气,因为F407是168M,也是这个公式。
结论表明:串口乱码的关键是计算波特率的频率必须与实际MCU频率相符!

楼主:
对于MF系统来说,不能使用USB是不可原谅的,于是我们测试96MHz和120MHz,分别12倍频和15倍频,USB分别2分频和2.5分频,非常好算!
通过Keil调试发现系统成功工作在96MHz和120MHz,但是显示的USB频率有时是64MHz,有时是96MHz/80MHz/120MHz,很是莫名其妙!
PC无法发现USB设备,非常郁闷!
后来无意中清空一次芯片Flash后才明白,原来是TinyBooter工作在120MHz已经启动,但是TinyCLR还跑在72MHz,导致发现不了USB。
重新编译TinyCLR到120MHz后解决问题,发现USB。
并且,在刷写TinyCLR的时候,速度明显加快,大概100k Byte/s

楼主:
实际上这些问题可能不是很难,但是官方没有统一的详细的文档(没有说清楚为什么那样子改)。
事后在网上发现一个信息:

楼主:
真是坑爹呀,有木有???

120MHz主频,加上Flash零等待,性能提升应该不止50%了吧,对于性能不足的MF来说,可是极大的利好!
至于是否稳定,咱不懂,直接装上流水线试试!

En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