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
做一个特斯拉线圈

楼主(2021-12-29):
#申请原创#   特斯拉线圈

@21小跑堂

  大家好我是qbwww。

  前些天在哔哩哔哩上看到,用一个大号的特斯拉线圈播放音乐的视频。感觉非常漂亮,我也很喜欢,大号的价格稍高,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号的特斯拉线圈,我打算自己来做一个特斯拉线圈,来了解一下其中的原理。

  做这个东西呢,当然是要先看这个原理图。了解了原理之后呢,我们再来做这个电路。

  它最主要的是用初级线圈来产生交流电。线圈通过电流后会产生磁场,磁场传递给另一个线圈,另一个线线可以产生相应的感应电流。这两个线圈之间的线圈数比就等于他们之间的电压比。这样线圈数较多的那一组,就会产生非常高的电压。就能达到模拟闪电的那种效果了。当然我们这个功率非常低,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,只会有一点闪电。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,我们要用到的元件。首先是电路板。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都比较明确。丝印和元件一一对应。

  这是产生高压的线圈。350圈。所以初级的电压数乘以350就是次级线圈的电压(初级线圈一圈。)

  3.5毫米的音频线。主要用来传输音频。音乐是一个交流信号。通过它传递给线路板。

  80nf70的场效应管。

  这个是三极管。

  2k和5k的插件电阻。

  一个105的独石电容。

  3.5毫米耳机孔的插座。

  DC电源插座。

  两个发光二极管,一个红色的,一个蓝色的。

  一个1uf的电解电容,容量小些。

  这个是氖灯管,测试线圈用的。

  用来做初级线圈的导线。

  2P的排插,外接电源用。

  两个小散热片,主要给mos管和三极管散热用。

  送的散热片太小了,我换成了两个大的。

  双面胶用来把350线圈固定到线路板上。

  最后是一堆螺丝,用来固定三极管和场效应管,把他们拧到散热片上。还有四个铜柱用来做脚。

  元件介绍完毕,我们开始焊接。我拿出电路板。把较小的元件都给它插上。

  插上之后,我们焊接。

  焊接完成,把长的管脚剪掉。

  小的元件完成之后焊大的元件。

  mos管和三极管上都加上硅脂,让热的传递更快捷。加上硅脂之后拧上散热片。

  我们把散热片焊上。

  我们再把初级和次级线圈装上。

  这样我们的特斯拉线圈就算完成了。

  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。拿一只氖管灯。的离得近一点它就会发光。离远了就不亮了。

  好了,现在的内容就在这里,感谢大家的阅读。

网友A:
上个原理图啊

网友B:
可以电弧放电看看

网友C:
自己动手乐趣无穷

网友D:
上个电路图,兄弟。

网友E:
这玩意儿偶尔玩一下可以,天天都点上10分钟以上,恐怕健康有恙,高频辐射大,另外高压电离出产生的臭氧与氮氧化合物太损害健康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