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芯片]
高速USB的话,如何选用接插件

楼主(2021-12-29):
是用那种带颜色的接口,就是什么2.0、3.0的
如果手里没有,用最普通的接插件可以么?

这个只是颜色上标准统一,还是另有乾坤

网友A:
USB2.0高速的话,普通的USB接头,带VBUS、D-、D+、GND即可。
具体的USB2.0、3.0等接头的引脚说明参考:http://www.usbzh.com/article/detail-206.html

网友B:
hs 随便搞就能过了 .
ss可能需要麻烦点.特殊的彩色接头多4根线

网友C:
带颜色的一般是3.0

楼主:
感谢,
这让我对3.0产生了畏惧~~~

网友D:
恩,有些差别的

网友E(2022-02-16):
颜色仅仅是简单的一种区分啦

网友F:
重要的区分其实是看接线的焊盘数,如果大于5.基本上就是3.0接口了

网友G:
这个用颜色区分的话也行的,黑色一般是2.0的,带颜色的一般是3.0的

网友H:
用普通接插件当然可以,但是普通的你要看焊盘有多少个

网友I:
一般用颜色区分,仅仅是方便用户的

网友J:
如果你是设计电路的工程师,你可以搜搜什么样的是2.0USB,什么是3.0USB

网友K:
你要是仅仅想实现2.0的功能,是可以的,如果想用3.0的速率,还得用3.0的接插件

网友L:
这个接插件是有说明的,你可以查查你买的接插件的数据手册的

网友M:
用普通的接插件的话,那就是2.0的设备了呗

网友N:
不仅仅是通过颜色来区分2.0/3.0,还有引脚数都是能区分的

网友O:
3.0的话对连接器有要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