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这么多的条件编译,是自己选择么

楼主(2021-12-29):
void main()
{

#ifdef Enable_sysclk_test
    Sysclk_Test();
#endif

#ifdef Enable_uart_test
    Uart_Test();
#endif

#ifdef Timer_test
        Timer_Test();
#endif

#ifdef PCA0_Test
        Pca0_Test();
#endif

#ifdef LCD_TEST
        Lcd_Test();
#endif

#ifdef LED_TEST
        Led_Test();
#endif

#ifdef TWI_TEST
    Twi_Test();
#endif

#ifdef SPI_TEST
    Spi_Test();
#endif

#ifdef ADC_TEST
        Adc_Test();
#endif

#ifdef EEPROM_TEST
        Eeprom_Test();
#endif

#ifdef PWM_TEST
        PWM_Test();
#endif

#ifdef LPD_TEST
        LPD_Test();
#endif

#ifdef CRC_TEST
        CRC_Test();
#endif

  while(1);
}
例程里的条件编译,是不是只是针对想测试的模块,自己更改选择
SH79F6441

网友A(2024-06-05):
这么多的条件编译 是一个好的程序结构吗

网友B:
需要进行哪种测试 直接进行调用即可 这样做代码就比较易读

网友C:
这个代码应该是能在一个电路板上实现所有的这些功能了

网友D:
不能说是自己选择 而是需要哪个直接进行调用就可以

网友E:
正常情况下不会这么写 主要官方例程为了方便新手进行开发板的测试学习

网友F:
应该就是楼主理解的这个意思  不需要的可以进行屏蔽或者不管

网友G:
可以通过宏定义来实现是否条件编译

网友H:
这个可以实现用哪个开哪个函数

网友I:
自己选择开哪个,很方便

网友J:
根据需要放开就行

网友K:
自己选择性打开

网友L(2024-07-22):
选择打开哪个测试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