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谁有过7.5V的电源么

楼主(2021-12-29):
感觉这个电压好奇葩,但是我就遇到了
模块要求7.5V供电~~~
电源没有现成的,还要自己做

网友A:
能做就自己做吧

网友B:
用DCDC做啊

网友C(2022-02-06):
从没有用过这个电压等级的电源

网友D:
这个电源可以用来干嘛呢

网友E:
这个电压好少见啊

网友F:
有这样的dcdc吗

网友G:
有那种输出可以调节的电源

网友H:
这个电源用来干嘛

网友I:
这个就是dcdc吗?还是什么?

网友J:
自己做电源就可以了,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,应该是这样的。DCDC芯片。

网友K:
可能负载比较特殊吧

网友L:
很少用到

网友M:
需要用到dcdc升压才可以的,没有现成的吧。

网友N:
很少用到这种电压规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