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32G45x] 【N32G457】初识参赛开发板

楼主(2021-12-29):
#申请原创#
本次国民技术N32G457RT-Thread设计大赛所提供的开发板是基于N32G457VEL7的,其外包装是一个设计十分简洁的白色盒子,见图1所示。
图1 外包装
打开外包装,则是装在防静电袋内的开发板及USB线,见图2所示。
图2 开发板及配件
尽管开发板的主要器件均分布在开发板的正面,但它依然是采用双面设计,见图3所示。
图3 开发板背面
在直接上电的情况下,则电源指示灯D4被点亮,见图4所示,开发板的供电电路见图5所示。
图4 上电效果
图5 供电电路
为了后续的设计,构建开发环境是必不可缺。为此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为开发板安装驱程,其安装方法参见
其主要步骤为:
1)在“计算机”上点击右键, 选择“管理”,见图6所示。
图6 选取管理功能
2)在管理窗口中选择“计算机管理器”,见图7所示。
图7选取计算机管理
3)选取“更新驱动程序软件”,见图8所示。
图8 更新驱程
4)选取驱程  ,在完成驱程安装后,如图9所示。
图9 完成安装
5)为便于虚拟串口的使用,需对端口参数加以设置,其内容如图10所示,并将端口号改小,见图11所示。
图10 参数设置
图11 完成修改

在完成驱程安装后,便是安装RT-Thread Studio,所用的版本为V2.1.4。
在完成RT-Thread Studio安装后,可创建一个基于N32G457开发板的新工程,见图12所示。
图12 创建新工程
图13 完成编译
为进行程序下载,需按图13来设置调试下载工具。
图14设置调试下载工具
随后点击下载图标即可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,见图15所示。
图15完成下载
新程序的运行情况如图16所示,即指示灯D3开始有规律地闪烁。
图16 运行效果
由开发板的标识可知,指示灯D3所连接的引脚为PB5,见图17所示。
图17 引脚连接

相应的程序为: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rtthread.h>
#include <rtdevice.h>
/* defined the LED1 pin: PB5 */
#define LED1_PIN    57
int main(void)
{
uint32_t Speed = 200;
/* set LED1 pin mode to output */
rt_pin_mode(LED1_PIN, PIN_MODE_OUTPUT);
while (1)
{
rt_pin_write(LED1_PIN, PIN_LOW);
rt_thread_mdelay(Speed);
rt_pin_write(LED1_PIN, PIN_HIGH);
rt_thread_mdelay(Speed);
}
}

为此,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延时值Speed来改变闪烁的节奏。
但令人不解的是,指示灯D2所连接的引脚为PB4,若将程序修改为: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rtthread.h>
#include <rtdevice.h>
/* defined the LED1 pin: PB5 */
/* defined the LED2 pin: PB4 */
#define LED1_PIN    57
#define LED2_PIN    56
int main(void)
{
uint32_t Speed = 200;
/* set LED1 pin mode to output */

却无法点亮D2,此外也不清除相应的引脚编码值(#define LED1_PIN 57)是如何来计算的。

网友A:
我的开发板也控制不了.默认状态下会一直有个2.4v左右的电平.无法控制

网友A:
   64pin对应关系:
    __N32_PIN(56, APB2, B, 4),
    __N32_PIN(57, APB2, B, 5),

100pin对应关系:
__N32_PIN(90, APB2, B, 4),
__N32_PIN(91, APB2, B, 5)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4pin对应关系:
    __N32_PIN(56, APB2, B, 4),
    __N32_PIN(57, APB2, B, 5),

回头试一试,但为啥D3又起作用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回头试一试,但为啥D3又起作用呢?
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189398&page=1#pid12520546 参考这个

网友B:
给力,写的好详细啊!

网友C:
什么时候开始的比赛啊,不知道呢?

网友D:
参考用户手册,因为PB4默认试JTAG口的RST脚,默认状态是输入上拉模式,所以是默认有高电平,可以参考附图把JTAG口复用成普通GPIO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参考用户手册,因为PB4默认试JTAG口的RST脚,默认状态是输入上拉模式,所以是默认有高电平,可以参考附图把 ...

感谢,不知为啥非找这么个引脚连接D2,又非此引脚不可。

网友E(2022-01-28):
写的好详细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