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选择电源时,都参看哪些指标

楼主(2021-12-29):
一、电气性能指标。
1)输入特性。输入电压类型及电压范围,电网频率,谐波失真、
2)输出特性。输出电压,输出电流,稳压特性(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),瞬态响应。
                    空载/带载电压 电流 纹波 过流点

3)控制方式及控制功能。
  电压型控制方式,电流型控制方式,外部关断功能,远程遥控功能,数控功能。

4)保护功能。必要时还可增加输入、输出电压及电流监视器,保护继电器,报警器,自动/手动复位电路等。
                   有条件的还应对样机进行电气绝缘测试、电磁兼容性试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整体性能 效率、短路、温
二、机械性能指标。
      体积、重量等。
三、环境工作条件。环境温度、相对湿度、散热条件(自然冷却、风扇冷却)等。
四、可靠性指标。可靠性指标通常用平均故障间隔时间(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,  MTBF)来表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MTBF 一般应大于100000h。
五、成本指标。在保证性能指标的前提下,应尽量降低开关电源的成本以提高其性价比,为实现商品化创造条件。

网友A:
纹波和功率吧,关注的最多

网友B:
这些指标都挺重要的

网友C:
主要是纹波,功率吧,
其次是各种保护功能

网友D(2022-02-15):
电源选择的话,应该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,输出电流等

网友E:
这个很多啊,看你后级负载需要多大的电流,在考虑是LDO还是DCDC

网友F:
这个看你输入电源的方式啊,交流直流,看你后级的需求

网友G:
看你产品需求,如果需要过EMC的话,得好好考虑

网友H:
一般就看你需求,需求是啥,对应着选就行了

网友I:
如果不会选择电源,就选择品牌,直接找代理商给你推荐

网友J:
可以看你电路设计这块,一般硬件工程师都会选型的

网友K:
我的选择就是输入/输出电压,输出电流,还有稳定可靠就行了

网友L:
一般建议用DCDC,散热量小,还稳定

网友M:
看你后级吧,后级如果要求电源非常稳的话,能用LDO还是用LDO吧

网友N:
这个指标来说,得看你产品需求,没要求的话,就随便个DCDC就行了

网友O:
控制成本这个第五条说的对,所有都要保证成本稳定可靠的前提之下控制成本

网友P:
还得考虑EMC呢,如果这个不过,放到现场可能出问题呢

网友Q:
一般都是选择基本参数,再看项目需求再把选型范围缩小

网友R:
我一般能用LDO的,就不选择DCDC,觉得DCDC憨厚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我一般能用LDO的,就不选择DCDC,觉得DCDC憨厚

后级用LDO,前级的话,还是选DCD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