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电源设计一二

楼主(2021-12-29):
    正如所有电子工程师必须知道的那样,PCB设计起着重要作用在设计中的作用。以电源为例,PCB设计将直接影响电源的EMC性能,输出噪声,抗干扰能力,甚至基本功能。电源中的PCB布线与其他硬件略有不同。如何设计?
间距
对于高压产品,行距必须是考虑到了。满足安全要求的间距当然是最好的,但在许多情况下,间距取决于不需要或不能满足认证要求的产品的经验。
间距适合多宽?必须考虑生产是否能确保面板清洁,环境湿度,其他污染等。
对于电源输入,即使板材可以保证清洁,密封, MOS管道排水管接近600V,小于1mm实际上更危险!
板边缘元件
在PCB贴片电容器边缘或其他容易损坏的器件上,放置时必须考虑PCB分线器的方向,如图是一种多种放置方法,该设备需要对应力的大小进行比较。

它可以可以看出,该器件应远离并平行于分离器的边缘,否则可能因PCB分离器而损坏。
环路区域
输入或输出,电源回路或信号回路是否应尽可能小。功率回路发射电磁场,这将导致差的EMI特性或大的输出噪声,并且如果由控制回路接收则可能导致异常。另一方面,如果功率回路面积很大,则等效寄生电感会增加,这可能会增加泄漏噪声的峰值。
信号线
对于整个控制部分,我们应该考虑远离电源部分。如果两者由于其他限制而关闭,则控制线不应与电源线平行,否则可能导致电源运行异常和振荡。
另外,如果控制线很长,应靠近前后一对线,或者两条线应放在PCB的两侧并相互面对,以减少环路面积和避免电源部分的电磁场干扰。图2说明了AHB两点之间正确和错误的信号接线方法。

铜传播
有时铜是完全没必要的,甚至应该避免。如果铜的面积足够大并且其电压不断变化,一方面它可以用作天线来辐射周围的电磁波。
另一方面手,它可以很容易地拾起噪音。铜通常只允许在静态节点上使用,例如输出端的“地板”节点,这相当于增加输出电容并滤除一些噪声信号。

网友A:
实际操作的时候,还是要看一些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