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蓝牙芯片]
蓝牙版本不同,可以配对么

楼主(2021-12-29):
通常说的蓝牙版本,区别主要在速率上么?
不同的版本,是否可以直接配对通信

网友A:
貌似可以吧

楼主:
好吧,我再试试,连不上,
一直找不到问题

网友B(2022-02-10):
可以配对吧,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

网友C:
比如手机是5.0的,蓝牙是4.0的不也能配对么?所以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D:
有的不能配对,蓝牙2.0还是那个来着就不带配对功能

网友E:
这个没研究过,不过肯定有不能配对的版本

网友F:
有的是自动透传的,是不是就不用配对啊?

网友G:
这个你得吸纳了解一下蓝牙的通信流程吧,我记得有的是不需要配对,是直接连接的

网友H:
可能有的是使用UUID连接的,就不用配对钥匙这种

网友I:
向下兼容吧

网友J:
没了解过,不过我直接遇到过一次,好像就是因为版本不支持配对

网友K:
蓝牙版本区别好像是兼容性,还有连接的稳定性啥的吧

网友L:
连接不上可以先看看手册,看看怎么可以连接成功

网友M:
低版本的不能兼容高版本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