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了RTC,如何保证整机环境适用性

楼主(2021-12-29):
主要是电池,低温的时候,感觉完蛋了
但是系统又有RTC使用需求
有耐低温电池么

网友A:
可以加微信联系  wood2000,有专业的FAE协助解决问题。

网友B(2022-02-08):
这个,长期低温么?
勤换电池可以么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有的吧。

网友D:
用超级电容

网友E(2022-04-13):
你就用普通的纽扣电池就行吧

网友F:
估计没有耐低温的电池吧

网友G:
电池你用新的估计低温也不会有啥问题的

网友H:
电池低温会有损耗,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

网友I:
我们正常用纽扣电池,没啥问题

网友J:
你要是怕电池不行,你就换法拉电容呗

网友K:
我没用过耐低温的电池,但是用普通电池也是可以的

网友L:
你试试保温方面呢?

网友M:
你低温这么严重的么?一般零下二十都没啥问题呢

网友N:
RTC也不用担心的,电池影响不是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