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SH87F8801无线MCU

楼主(2021-12-29):
SH87F8801 是符合BLE 4.2规范的32位高性能、低功耗微控制器,它集成了128KB的Flash ROM 和17KB的SRAM,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。
SH87F8801 内建了丰富的功能模块:4 个定时器、1 个段码LCD 驱动器、1 个10 通道12 位ADC 、1 个RTC、1 个SPI 接口、1 个TWI 接口(兼容I2C 接口)、2 个EUART 接口和3 个PWM 输出端口,同时具有30 个支持中断功能的双向I/O端口。

产品特性介绍
■集成高性能低功耗32 位微处理器
Flash ROM:128K 字节
RAM:17K 字节
工作电压(VDD):1.9~3.6V
■低频时钟源:
- 外置32.768kHz 晶体谐振器
- 内建32.768kHz RC 振荡器
■高频时钟源:
- 外部26MHz 时钟输入
- 内建26MHz RC 振荡器
- 内建2MHz RC 振荡器
■支持4 种复位机制:
- 上电复位(POR)
- 低电压复位(LVR)
- 看门狗复位(WDR)
- 外部引脚复位(EXR 和PEXR)
■低功耗模式:
- Deep Sleep Mode(< 3uA)
- Power Down Mode(< 0.3uA)
■通过蓝牙4.2 规范认证的Link Layer
■128bit 硬件AES 模块
外设接口模块:
■ 1 个SPI 接口
■ 1 个两线串行接口,兼容I2C 接口(TWI)
■ 2 个EUART 接口(EUART0/1)
■ 3 个脉宽调制模块(PWM0/1/2)
■ 4 个定时/计数器:

■ 1 个段码LCD 驱动器(LCDC):
- 4COM X 20SEG(1/4 Duty,1/3 Bias)
- 5COM X 19SEG(1/5 Duty,1/3 Bias)
- 6COM X 18SEG(1/6 Duty,1/3 Bias)
■ 1 个10 通道12-bit ADC,支持比较功能
■ 1 个实时时钟(RTC)
■ 30 个通用双向CMOS I/O 口
射频模块:
■ 频率范围:2.400~2.480 GHz (通过蓝牙4.2 规
范认证)
■ 接收灵敏度:-87dbm@1Mbps
■ 发射功率范围:-20dBm ~ +2dBm
■ 功耗水平:
- TX 功耗(2dBm):13.4mA
- TX 功耗 (0dBm):12.1mA
- TX 功耗(-6dBm):10.1mA
- RX 功耗:16.5mA
■封装类型:标准QFN48L(6x6)

网友A(2024-06-04):
30个中断功能并不是说同时能支持30个中断是吧

网友B:
TWI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

网友C:
TWI串行总线采用两根线在总线和装置之间传递信息

网友D:
两种低功耗模式的唤醒时间相差多少呢

网友E:
接收灵敏度收到通讯距离的影响吗

网友F:
TEI接口和iic接口的区别是什么呢

网友G:
唤醒时间有区别吗

网友H:
功耗很低

网友I(2024-07-22):
两个模式有啥区别啊

网友J:
天线设计有方案吗

网友K:
低功耗性能很不错

网友L:
SH87F8801 是一款综合性能优越的微控制器,结合了高性能计算、低功耗、丰富的外设接口和 BLE 4.2 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