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电源为什么需要欠压保护

楼主(2021-12-29):
电压低了,也会有问题么?

网友A:
至少可以先理解为电网波动

网友B:
电压低了肯定会有问题啊

网友C(2022-02-06):
电压低了会有一系列的问题

网友D:
电网波动的危害是很大的

网友E:
当然有了  问题很大啊

网友F:
了解一下它的危害吧  很厉害的

网友G:
因为欠压厉害了危害很大

网友H:
不仅有问题问还会造成很大的问题

网友I:
都是欠压危害很大
很大是多大,到底是能危害到什么

网友J:
电压低了,会导致系统工作异常,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网友K:
电源过压或者欠压都容易使系统工作异常

网友L:
比如冰箱压缩机,电压低于180VAC.压缩机可能会不转动,通的电,只会让线圈发热了。这样会很危险的。线圈通电发热,会过热,烧毁压缩机线圈的。
   所以要做低压保护!,电压太低,就不工作

网友M:
为了保证系统处于异常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