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关于HC32L136的AD问题???

楼主(2021-12-29):
电源为3.6V电池,经1M和620K电阻分压后使用ADC通道测试电压,大部分时候没问题,个别时候读数忽然变小,甚至转换电压为0已经打开内部BUF, 多路切换时,增加延时也不行

网友A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876432-1-1.html

网友B:
打开ADC的buff之后,采样率要降低到200K以下,建议楼主增加采样周期,加大ADC的时钟分频。

网友C:
考虑一下输入阻抗太高了

网友D:
转换电源电压之前是不是还有其他通道转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