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求更高速度的红外接收管(38K遥控管太慢)

楼主(2021-12-29):
如标题,想把串口直接接到38K调制管上,HS0038B要求最好不少于10个38k载波,这么一算下来波特率只有3.8k以下了,能否有更快的管子呢,求大神推荐,小弟不胜感激~~

网友A(2022-12-13):
想办法用红外光敏二极管来做,反应可能快一些

网友B:
这种都是协议吧,速度载波你可以自己调制的

网友C:
你可以将载波38K改了,调制更快的就好了

网友D:
其实你要想速度快,可以考虑用其他的通信方式的

网友E:
正常来说,你用38K的话,是比较标准的了

网友F:
我有点没明白哈,为啥要不少于1038K的载波呢?

网友G:
管子应该都是一样的,都是红外接收,主要是看你协议的

网友H:
其实你可以把38K换了,而且通信协议也换掉,换成简单的,就好了

网友I:
给我的感觉,就是你可能需要更快的通讯方案了

网友J:
我觉得你可用蓝牙通信,距离远,还不需要定向

网友K:
我觉得你可以不换这个接收端,不然会容易出现问题吧,毕竟HS0038B比较常见了

楼主:
最后是这么解决的:
原来数据是8bit 的,我把它改成4个bit(数据量够用),因此缩短了发送时间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