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定时器触发ADC,DMA搬运,只能搬运一次

楼主(2021-12-29):
AD, AC, dc, DM, CD
想实现定时器1在PWM模式下,在上升沿触发ADC,然后通过DMA搬运,我把ADC连续转换模式打开,然后都是正常。如果使用定时器触发应该不能使用连续模式,我把连续模式关闭后,ADC仿真只有一次转换,然后就不能转换了,大家帮忙看下怎么回事,LL库刚使用,还有很多不懂,感谢大家了。使用的是LL库

网友A:
你要把连续模式打开,每次定时器的timepu触发DMA,进行1次AD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把连续模式打开,每次定时器的timepu触发DMA,进行1次ADC

不对吧,我看别人写的是禁止连续模式转换,这样的话只有第一次是ADC触发的,后面都不是了,我测试也是发现这个问题,ADC波动很大,之前我们再定时器中断转换ADC,波动很小

网友B:
没看到你设置触发源。现有的一次触发是软件触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你设置触发源。现有的一次触发是软件触发的

设置了,定时器1触发的

网友B:
CFGR  寄存器要配置一下.........

楼主:
已经设置了,我看例程打开DMA中断,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

网友C:
我在用STM32F373的SDADC的时候也碰到类似的问题,貌似每次转换后HAL有个状态要重置才能执行下次操作,估计是为了保护ADC结果不修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设置了,我看例程打开DMA中断,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

先用软件触发,看看DMA 是不是工作。
这句去掉是不是一次触发都没了?

CFGR 寄存器设置 要确认一下修改成功没。这个寄存器不是随便可以修改的。

从你贴的文字可以看出你啥都没做就上网提问了。我们不是兽医,也需要一些互动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用软件触发,看看DMA 是不是工作。

这句去掉是不是一次触发都没了?

对的,去掉就没有触发了,我再看下CFGR寄存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去掉就没有触发了,我再看下CFGR寄存器

看你的程序流程对ADC设置后进行了一次校准,应该是校准破坏了设置。

建议先校准,然后保存校准值。然后设置ADC,然后恢复校准值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去掉就没有触发了,我再看下CFGR寄存器

然后,去掉那个多余的软件触发。

应当改成启动定时器。它的触发输出就能启动ADC。

完成DMA “搬运”后,在DMA完成中断服务之中关闭定时器、ADC、DMA。

网友D:
按理是定时器触发一次做一轮ADC转换,所以不要开启ADC的连续模式。
注意DMA配置那块有无问题。
这篇基于HAL库的供参考:
定时器触发STM32 ADC的采样转换示例

楼主:
可以了,感谢各位大神哈,程序没有问题,我只开了ADC受定时器触发,在定时器里面也要设置一下。这LL库参考资料太少,搞得头大,执行效率比HAL库强多了
ADC波动很小±3;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可以了,感谢各位大神哈,程序没有问题,我只开了ADC受定时器触发,在定时器里面也要设置一下。这LL库参考 ...

额,解决了就好,其实无关库,最早用标准库时也是这些配置

网友F:
我觉得还是别用LL库吧,毕竟LL库比较接近底层,不方便理解

网友G:
使用连续模式好像也没啥问题吧

网友H:
你可以仿真看看,是否进入到ADC数据采集部分

网友I:
我觉得可以用HAL库,能好一些

网友I:
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,不过按逻辑来说你的逻辑好像没啥问题

网友J:
感觉连续模式好像没啥问题,定时器就定时取数据呗

网友K:
我觉得LL库比较难搞,哈哈哈

网友L:
仿真只有一次ADC转换,之后程序是不是没进到ADC里呢

网友M:
感觉开连续模式好像可以,毕竟开启ADC也需要时间,可能每次PWM触发了,但是ADC没转换成功呢,就又触发了

网友N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