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坦福锁相放大器SR830日常保养及维修

楼主(2021-12-29):
锁相放大器是一种用于测量动态信号的电子仪器,主要组成部分有振荡器,混频器和低通滤波器。它的最基本且最常用的功能是:从被噪声淹没的信号中测出某一频率的信号的相位和幅值。
      而斯坦福锁相放大器SR830有6nV/√Hz的微分输入噪声,输入阻抗为10 M,较小量程输入电压的灵敏度为2nV。输入也可以设置成电流测量的模式,其可选的电流增益为106 V/A和108V/A。SR830在输入端没有跟踪带通滤波器,SR830不需要带通滤波器,因为它的数字信号处理设计使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动态存储。
       那么,既然斯坦福锁相放大器SR830具有这么好的特性,它在使用中会出故障吗?安泰斯坦福锁相放大器SR830维修中小编告诉大家:当然会!虽然斯坦福锁相放大器SR830是款进口的高端品牌,但是如果日常操作不当或不注意维护保养的话,也是会出故障的。

      仪器: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SR830
  故障:A/1口松动,噪声在100nV左右
  SR830维修过程:
  1、检测:仪器通道A输入BNC松动,INPUT有噪声,不稳定,控制板模拟单元损坏
  2、维修:更换BNC接口,更换控制板模拟单元组件,检测仪器

  以上,就是安泰维修小编为大家介绍的这台斯坦福锁相放大器SR830维修的方法,那么日常我们该如何维护保养我们的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,以减少它出故障的频次呢?可以听听小编的建议!
  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安全操作指南:
  1.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接地良好,防止设备端口带电,损坏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。
  2.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输入端口,采取严格的静电防护措施
  3.不要带电插拔通信电缆,防止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接口损坏
  4.按额定电压要求输入,不拉扯电源线,避免线路短路。
  5.开机预热自校准,检查探头连接器确保稳定连接。
  6.熟悉操作,对信号进行预估,选择合适的探头及量程
  7.日常保存需干燥环境,定期对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开机自检,长时间工作注意散热。

  以上就是斯坦福数字锁相放大器SR830维修介绍与日常保养,希望可以帮到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