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PCROP 区域函数无法被调用的问题与解决

楼主(2021-12-29):
前言

PCROP 为 Proprietary code readout protection 的缩写,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专有代码读出保护的功能。与 RDP 对整片 Flash
读保护不同的是,它只是针对 Flash 的某些特定区域进行代码的读写保护。所以它可以被用来保护一些 IP 代码,方便进行二
次开发。它存在于许多 STM32 的型号中,如 STM32F401、STM32F411、STM32F427/437、STM32F429/439、
STM32F446、STM32F469/479,STM32L476/486,等等。对于 PCROP 的功能,我们有另一篇**《STM32F4xx PCROP
功能使用说明》已经做了描述。

问题
某客户在其产品的设计中,使用了 STM32F446ZET6,客户使用了 PCROP 的功能,为他们的算法代码进行保护。但是,客
户在使用过程中,发现位于 PCROP 的函数无法被调用。

网友A(2022-07-20):
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B: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C:
什么情况呢?

网友D:
这种特定区保护的,我还没玩过

网友E:
话说,这种特定区域保护的,是不是保护级别更高啊

网友F:
这种IP是指的啥啊?网络IP么?

网友G:
正常来说,F103具有这个功能吗?

网友H:
这种算法保护估计能挺好

网友I:
话说,保护整片和保护局部flash,那么保护局部flash是有啥意义呢?

网友J:
我一般都是用jlink加密,也就那么回事儿吧

网友K:
正常其实应该有个算法,去计算就好了,固件换芯片就用不了

网友L:
要是能知道单片机的唯一ID是什么规律就好了

网友M:
. 可以的,这要是保存一些有意义的数据应该挺好用,而且加密还快